compaq1500过LOGO后灰屏

楼主(2009-04-02):
客户送修的COMPAQ1500装不上系统,开机过了LOGO后就灰屏了,光驱不能引导,拆机之后,发现热插拔充电小板后就可以引导,装系统,仔细查是充电管短了,但是换上之后故障依旧,把小板上的充电芯片拔掉,还有很多元器件拔掉都是故障依旧,不知何解,请论坛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换过故障依旧,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