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P5LP-LE

楼主(2009-04-02):
谢谢各位大哥帮帮忙:
    我放了COSM的电,,现在开机就
ERROR: SYSTEM FAN HAS FAILED !
SERVISCE PC TO PREVENT DAMAGE TO THE SYSTEM
PRESS<F2> TO CONTINUE"

要按F2才可以入系统

怎样搞到不要按F2就可以入系统   谢谢各位大哥帮帮小弟的忙

网友:
风扇的问题

网友:
不行呀,,换了新风扇   一样是这样呀???

网友:
ERROR: SYSTEM FAN HAS FAILED !

清楚地显增示着“系统风扇出错,失败!”你清了BIOS设置后,默认把系统风扇监控项打开了,请你把SYSTEM FAN这一项关闭,你更换的是“CPU FAN” CPU风扇,当然还是这个出错显示啦!CPU FAN与SYSTEM FAN 本来就是两码事!

网友:
电脑教师找不到 SYSTEM FAN
我只睇到  SYSTEM   TIME  和   SYSTEM   DATE
时间和日期

可以说说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明,,硬件是我的强项,,才软件我不是很会,,我以前在广州做的时候,软件的东西根本是不使我做的,我只是维修的,,打板维到能点亮就OK了

网友:
你吧CMOS里的,温度控制项改一下!

网友:
CMOS里面应该有温度监控这一项,你把它设置为不可用,试下如果不行就有两种可能,一是BIOS有问题,二就是主版温度传感电路有问题。

网友:
外语很重要啊!

网友:
在BIOS里面把风扇检测的错误报警关掉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你换了个三个脚的风扇主板没有检测到风扇在转。。。所以就会报错。。

只要进BIOS把风测试关掉就可以了。。默认都是开的。

网友(2010-04-15):
这里有一块板也是这种情况,BIOS里没有风扇及温度等方面的设置,现在就是一开机就说风扇失败,保护性关机。
屏幕显示如下:“Error: CPU FAN has Failled, PC will automatically Poer down in a few seconds. Service PC immediately to prevent damage to CPU ”

经检查不是风扇方面的问题,那应该是转速、温控等方面的问题了,是IO不行了吗?

网友:
在BIOS里吧风扇检测关了就行了吧

网友(2013-05-23):
这东西是品牌机的主板,bios哪有那么多选项
手上有1块,要么接个风扇,要么每次按f2。

网友:
不认真学习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