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告诉我这个电源该如何修好

楼主(2009-04-02):
昨天接手一个电源  经检查无任何烧坏的痕迹 查辅助部分时发现494坏了  换一个上去后 故障依旧  再换一个上去 通电后5V  12V电压输出正常  但是电源却不工作  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
“通电后5V  12V电压输出正常  但是电源却不工作”呵呵,LZ这样表示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通电测得TL494 4脚没电压 12脚有12V电压  紫线有5V  绿线4V  黄线无电压  今天又换一个7500上去  故障依旧.问题会出在哪里?

网友:
查查两个开关管,有时候保险没烧,但主开关管已经烧了。

网友:
也就是说待机部分正常!那么可以从两只推动管及主开关管基极电路入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