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中

楼主(2009-04-02):
一块  精英的 OEM 主板
每次到 XP滚动画面时 就死机  画面 很暗
内存 。CPU。显卡  硬盘   电源 都以更换
问题依旧
在BIOS下 无死机症状   威胜的 芯片组

网友:
呵呵。。。做系统没啊?关注中。。。

网友:
到  做过N会啦   谢谢

网友:
查下CPU供电,及主板的各个供电点

网友:
是不是 散热不够啊~  关注中,,,,,,

网友:
CPU 供电  没问题 啊    我连北桥背面的  贴片电子和电容也量啦 没问题

问题补充
起先还有个 问题是  在 下板子的 时候我发现 他的 独立网卡 发热  是不是 PCI重线有问题 啊

网友:
先在CMOS里把网卡和USB口关闭看看能不能进系统,我有块板也是能点亮进不了系统,后来把网卡芯片用风枪吹下来后能进系统了,USB口能用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板载网卡有问题,把它取下来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板桥老兄    你是杭州  望江门 那的 么 啊

网友:
太厉害啦  果然是   集成网卡 的  毛病   崇拜你  啊

网友:
怎么 打 以解决啊

网友:
看到网卡烫,还不下了网卡试下啊  晕

网友:
烫就要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