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部分针脚短路,会烧毁南桥吗?

楼主(2009-04-02):
一块技嘉845板,原来能开机并进入windows,但ps2接口不能用。测到472电阻连接接口的一端电压不正常,于是把滤波电容排拆掉,测到472电压正常。但后来关机开机,故障依旧。测了电感的电压,正常。于是直接把IO换掉了,但焊工差,观察得也不仔细 (后来发现IO部分引脚相连了),点击pwr开关针,诊断卡液晶显示00,并且只有一个信号灯亮,但atx电源风扇不转。最后重新焊接好io,发现能上电,但诊断卡显示00.从假负载测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请教:IO部分针脚短路,会烧毁南桥吗?这块板接下来应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请教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技嘉主板用的是专用IO你换的型号对吗,不是技嘉专用的也不开机的

网友:
技嘉主板用带GB的IO

网友(2010-07-04):
看I/O第三行后缀要一样才可以代换 不能出发脚位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不错,前几天有块联想的945GZT-LM   I/O坏了,遂上网定了两片,卖家直接就和我说是技嘉板子吗?可见同一型号的I/O估计只有技嘉的才是定制的吧!

网友:
技嘉真扯蛋啊,要都 像他那样,维修 还咋 吃饭呢

网友:
没办法,都修不了的话,不就又买他的本本了吗,他跟咱的想法不 会一样的。

网友(2010-08-04):
这样也应该算技术垄断了

网友(2010-10-14):
技嘉的 IO  好找啊,  好修啊

网友:
是啊,好找的收不起费只有难找的客户又一定要修那才好收点银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