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GV主板,USB鼠标能用但U盘不能用

楼主(2009-04-02):
一擎P4I65GV主板,USB鼠标能用但U盘不能用,插上后能识发现新硬件,但很快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U盘不能用,我的系统肯定没问题,在同样另一块相同的主板上U盘能用,一切正常,U盘也是好的,在其它的设备上使用正常,请高手解答,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打USB阻值看看吧!

网友:
这块主板是用5伏sb供电,还是用红色五伏,

若是用五伏sb的话,改成用红色五伏供电,

网友:
USB2.0打开!

网友:
谢谢大家,上面大家提到的地方我都试了,故障依旧,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原来没有),进系统后花屏,且刚要进系统时就重启,不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第一换个好电源看看
二,改成用红色五伏供电
三,USB供电转换管供电不足
四,内存供电管老化,+5V转2.5V,导致同一5V USB供电不足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想也想不到的问题,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北桥与USB相关吗?USB与南桥才相关吧?希望楼主能解释下吗?

网友:
北桥问题? 能解释一下吗,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我碰到过,是BIOS设置的问题,BIOS清零后正常了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现象多得是,见过无数次了,我得出的结论是主板USB供电不同

网友:
该板原来北桥1.5V的供电不正常,后来换了个供电管就正常了,当时随手拿了个CPU的供电管LD1010,换后就正常了,主板点亮一切正常,但没有跑系统,后来过了1个月,想把这个板卖了,跑了下系统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也没有想到是由于这个供电管造成的,会不会是这种型号的供电管问题呢,我换了个同样型号的供电管一切正常,可能我换上的原供电管漏电,该管是3.3V转1.5v的,造成3.3V的电流不足,USB就不正常了,不知道对不对,只能作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