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25, 广达LE2 不上电,断开 D7 191脚 无电压

楼主(2009-04-02):
联想125,广达 LE2,

3M,5M有,开机键有3.3v,U10 97551,3v_alway供电有3.3v,时钟正常。 2脚有3.3, 按开关有跳变。
断开 D7  191脚 无电压 (正常应该3.3v)
D7脚链接南桥端 有3.3v (正常待机应该为0v, 触发后为3.3v,已经更换过2个南桥)
手头只有旧的97551,换了2个还是老样子。。。
等待新的97551过来再尝试一下,,,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还有哪里没有考虑到

网友:
如果97551 的171PIN对地阻抗正常而又没有3.3V电压,说明97551没有正常工作!
你查了它的供电正常(3VALWAYS),还有看一下32KHZ的时钟是否正常!
如果以上都正常,那BIOS异常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这个还是IO之方面的问题,这个D7到南桥只是要有一个跳变,这个跳变有两种方式 从高到低跳,还是从低到高,和南桥没什么关系

网友:
125注意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