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图片中的箭头方向的意思!

楼主(2009-04-02):
看主板电路图时常看到如:
《——     这个代表芯片的信号或电压输出吗?
——》    这个代表芯片的信号或电压输出吗?
》——    这个代表外部向芯片输入吗?
——《    这个代表外部向芯片输入吗?

请指教!!!!
特别是请张老师!!!
先谢了!

网友:
没有人回复??!!!

自己先坐下沙发~~~~~

网友:
张老师啊,你的图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是说我说的那种你能解说一下吗???

网友:
一样的,看箭头方向

网友A:
请问如果没有箭头而只是一个X     请问这个表示什么。

网友:
可能是没有输入输出的意思吧~~~~~

网友:
那这两个图怎么解释,按以上的说法就不对了呀

网友:
张老师说的是正确的,你的第2个图里左边的《表示输出,右边的《表示输入,是相同I/O性质信号不同设计人员的表述形式不同罢了。

网友:
要是能说的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2009-07-22):
你就当它是自来水流向
叉叉就是水龙头宁死的空脚

网友(2009-08-25):
信号流向,由哪部分控制

网友:
有没有看图的一些说明啊,要不这些图太不容易懂了,全是英文的

网友(2014-07-04):
学习了,这个我也很模糊,

网友:
标示不同,但原理相同

网友:
学习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2014-12-19):
三楼说滴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5-04-06):
学习了,增长知识。

网友(2015-05-26):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5-11-18):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没有箭头而只是一个X 请问这个表示什么。
那这个就是空脚

网友:
感谢张先生的讲解,又进步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