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源部分是否正常?

楼主(2009-04-02):
一台17寸山寨彩显,通电后电源不亮,G1G2没电压,RGB电压正常,二次有输出,可就没有升压。我就不明白,究竟是电源部分有问题还是后级有问题。二次有输出,电源部分就应该正常啊,可我接上100W假负载,灯泡却不亮。我想向高手请教的是,电源部分接上假负载,灯泡亮是否表示电源部分正常?灯泡不亮是否表示电源部分不正常?要是二次有输出,电源部分接上假负载灯泡又不亮?这又点解释?求高手解答,拜托。谢谢

网友:
讲得不太明白,是工作指示灯不亮吗?还是其它的意思。

网友:
是指电源灯

网友:
看指示灯,绿色的话电源部分就正常

网友:
我晕晕.还是先看点基础方面的书再来修CRT吧.虽然CRT现在过时了.但要修好它所要求的电路基础还是比较高的.
没有基本的电路分析能力和对显示器工作原理的了解是修不好显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