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速度太慢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02):
有一个东芝的ss2000m,
正常情况上网、看普通的电影、qq联众这样的游戏,cs什么的都能用。
可是这个
笔记本
打开网页要半天,切换窗口要10秒,看vcd格式的电影都卡,联众游戏等进去了别人都跑光了。
除了速度极慢以外,使用没什么问题。
这个机器是奔三750(图拉丁核心),256m内存,20g的1.8英寸东芝硬盘。
用hdd tune检测,缓存显示0kb,我问卖硬盘的,他说很多东芝硬盘都这样。
这块硬盘装在其他机器上运行都没有问题。
系统、软件什么的都彻底重装过若干次了。
笔记本

网友:
正常的机器虽然也慢,但是这个慢的没法相信,比奔二的还慢,基本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奔三750(图拉丁核心),256m内存,20g的1.8英寸东芝硬盘
——————————————————————————————————
全换了试验下
弄个p3 800,256M,40高速的
不是假货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不能换的吧?
750超频到900多了

网友:
别超
750,一体的么?一般800以下好多都是板子上一体的

网友:
内存吧,适宜市

网友:
内存和cpu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网友:
加大内存绝对没问题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