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线开焊维修的话题

楼主(2009-04-02):
液晶屏屏线开焊大家都怎么维修啊 。我在网上看到的用人卖那种小铜刷说可以焊上不知道真假的啊 。大家都怎么修啊。屏上的玻璃和那个排线中间用的是胶粘的吗
那个胶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开焊就加焊或是补焊了。

网友:
用这个来加焊的

网友:
期待楼下的各位大大有办法焊接 手上还有片17寸的屏 就因为排线开焊,放那落灰 看着可惜的

网友:
那个叫作:压线烙铁。装用来压屏线接口等的接口不易焊接的地方。

网友:
这个在很早以前BB机时代就有了,以前的BB机换屏就是用这个换的,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收在抽屉里

网友:
那个铜线好多钱呀!在那有卖呢?

网友:
3楼的 那个东西 以前在厂里用过 那个上面还有一条耐高温胶条

网友:
那个用来修屏效果不会太好,可能会越搞故障越大

网友:
屏线是不是还用的胶粘的啊不是就加热这么简单啊

网友:
我也有压线烙铁,但还没用过,不知道能用吗??请用过的朋友讲一下体会。

网友:
我用塑料袋封口机的加热部分改装后使用的

网友:
“屏上的玻璃和那个排线”那是屏膜排线,一般脱焊要用压膜机,手工完成比较困难,一般脱焊发到广州,现在价钱也便宜

网友:
我也想知道,屏膜排线开焊,如果补焊,到底要补胶吗?如果要,请问是啥胶?请知道的高手回答。。。。

网友:
嘿嘿 我又学一招  长见识了

网友:
我长见识了 又学一招.

网友:
觉得还是搞不定阿

网友:
我长见识了,真是学无止尽啊

网友:
屏线的温度要多少才可以接在一起的呢?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太懂,为什么屏线那么便宜,不能换呢?

网友:
这个得有专用工具压线,如果是行列驱动芯片开焊了,压他没 有这么 简单,特别是亮线 。亮带的机器, 不能随便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