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集成cpu 电流加不上

楼主(2009-04-02):
各位大侠们好 手上又一块66的主板 主板电压都起来了 但是分频器没有起震 请问分频器起来有条件才能工作
cpu

网友:
主板比较棘手 请教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先把震荡换了
再看一下 震谐电容 在两以下零欧姆电阻有没有坏(供电电感有没有问题)在检查一下CPU电压

网友:
W66机器,设计有问题。特爱坏

网友:
换晶振,电容,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