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7267 V4.2 945GCM5 自动关机且重开不了机

楼主(2009-04-02):
V星MSI 7267 V4.2 945GCM5 自动关机且重开不了机,有时拨掉电源过后有机会点亮,诊断卡重启灯不亮!求解决方法或
!
开不了机

网友(2009-05-20):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先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2010-06-14):
正在为这板子头痛

网友:
测一下各个供电点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有短路的 保护了。

网友(2010-08-08):
这板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后来加焊南桥 OK!

网友:
先检测一下各个部位的电路是否短路,或者更换一下MSI专署芯片

网友(2015-01-23):
请问谁有图纸。

网友(2015-12-09):
我有一这板不稳定,找资料中

网友(2016-03-25):
再次回来,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