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2000声音不正常

楼主(2009-04-02):
华硕A2000,声音不正常,声卡小喇叭显示正常,音量也可调,只能听到吱吱的声音,放音乐时把声音开到最大勉强能听得出调子,全是劈啦声响,功放和声卡芯片都换过,周边电容也换过,BIOS刷过,也不是驱动问题,系统重新装过,不知还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南桥周边,看看是不是南桥性能不良所导致

网友:
供电电压 滤波电容 SB 查下

网友:
你有电路图对着查下功放芯片的控制电路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