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2133 不過電

楼主(2009-04-02):
板子有輕微短路現象
請問哪位大大有線路圖呢?
謝謝~

网友:
CPU是用哪一種呢?

网友:
这板子的图我找了也没找到,CPU是VIA CM-7的CPU 我也是接了一台2修的 CPU 北桥都给动了 看了看没法修 最后就换板了。自己跑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