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4宽屏 接口那里标有 32

楼主(2009-04-02):
今天接一个康柏本换屏 随便找了一张新14宽装上后 不显示
三十针片插 又找了二块都不行 后来和原机屏对比 发现一个问题
原机屏 屏接口那里标有32 我换的屏接口那里标30
那位朋友明白是怎么回事?
请说下下好嘛?
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N6XX的,那是有码片的,特别难代

网友:
LZ只要把原来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就行了,dell和HP的屏我以换过好多了!

网友:
LZ只要把原来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就行了,dell和HP的屏我以换过好多了!楼上说的对,只要码片不坏也一同换过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