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

楼主(2009-04-02):
我有一块主板,从台上掉下来,就不开机了,现在是D3循环,会是北桥问题吗?请专家指点检测方法?V星主版,AMIBOIS的,845GMS的北桥,801CB的南桥,型号明天加上来,我想问D3是表示还没有抓到内存,还是内存已经跑了一点点,BIOS的可能性太小了吧我也不确定!我是怀疑pcb有断线!但不知道量哪一段!我怀疑最大的是北桥下方,你们说会是这样吗?对于代码,因为很多年不修PC啦,不太记得!笔记本还是一直在修的,有点不一样!,

谢谢!

网友:
压一下CPU和北桥,看能不能跑过D3,
d3是内存不过.

网友:
循环要看下IO旁边有没撞件  D3也是内存不过 查下内存部份

网友:
现在已经解决,MSI芯片坏了,换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