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与I/O芯片的关系

楼主(2009-04-02):
对于各种I/O总线,南桥在这些总线上的数据传输中扮演中心角色,但是南桥一般总有超级I/O芯片辅助。

以P4CPU设计的Intel 915芯片组为例,来看一下ICH6 HUB(也就是南桥)的组成和功能。
DMI: 连接到内存,具有最大带宽2GB/SEC直接介质接口

PCI-E:I/O适配器的高速总线
PCI端口:标准I/O总线
矩阵存储:在同一设备上具有RAID 0和1能力的高级主控制器的接口
Ultra ATA/100:并口设备控制器,用于象硬盘、DVD和CD驱动器
7.1通道AC97音频:可选用来支持具有环绕声、数字杜比和DTS的声音设备
猫:集成猫
网卡:集成10/100Mbs网络控制器
但是一些象用于软驱这样的传统控制器没有集成进去,它们被放到超级I/O控制器里了。

超级I/O
所谓超级I/O控制器几乎可以在所有的主板上找到,它是南桥的辅助芯片,用来补充实现一些重要性较低的功能。
对超级I/O控制器的任务都做了很好的定义,是可以大规模生产的标准芯片,并可以使用在任何主板上(就设计而言)。这样可以降低价格,这些超级I/O控制器由象华邦、ITE这些公司生产出来。

超级I/O控制器通过特定的低速总线连接到南桥,它的架构叫做LPC(省引脚结构)。
FDC: 82077兼容软驱控制器
UART:16550兼容串口控制器,包括红外控制(IrDA)
LPT:打印机并口
GAME:游戏手柄接口
KBD:8042兼容键盘控制器
PS/2:鼠标端口
LED:控制LED灯
FAN:控制风扇

你可能发现许多不同设计的主板上,南桥可能连接到其他不同功能的芯片上。可能有:
     RAID控制器(例如Promis或者Highpoint生产的,或者ADAPTEC生产的SCSI控制器);
     声音处理器(例如Creative 或者 Yamaha生产的);
     网卡控制器
     火线控制器以及更多其它的控制器。

如何使用这些芯片取决于不同的主板生产商,南桥所具有的可以实现的功能,只要他们想要使用,就可以使用。
例如有些南桥集成了AC97声卡功能,用CPU处理声音。在有些主板上这个功能实际使用,而另外一些主板上则选择真实的Creative声卡芯片。
有些用户为获得更好的性能,喜欢安装独立声卡,而不要主板提供的功能。

网友(2009-07-13):
一般来讲,IO就是南桥的重要补充。可以把一些例行的、稍低层的功能交给IO

网友:
哦,呵呵,原来是情人关系

网友:
这么好的帖怎么无人顶!谢谢LZ分享!

网友:
只留下情人的眼泪了

网友:
太精彩了。。。
人都边度去了?帮顶

网友(2009-08-24):
好就一个字

凤城 -2 重复发帖

网友:
好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2009-11-22):
很好的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pci-e好象是属北桥管吧?!

网友(2010-01-03):
老张发的必然是好贴,,学习了
因为南桥要控制的东西太多了,
如果CPU算皇帝,,那北桥 算丞相。南桥算将军 IO算个将军参谋

网友:
哈哈
比喻得有点道理

网友(2010-03-01):
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io就是负责低速,辅助的功能!

网友(2010-09-09):
不错,如果还有这方面的知识我还想见见,值得学习

网友(2010-11-07):
再深入点就好了   比如它们间的控制关系信号传输之类

网友(2012-05-04):
我对这些什么总线类的东西感到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