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除主板上的内存插巢?

楼主(2009-04-02):
因为被烧过,有些接触不好了,怎么拆除啊,只有热风枪,以前拆过AGP,不好用,半天都拆不下来

网友:
这个吗?好像用你手头上的工具,难度有点大,见过他们都是用锡炉或是BGA拆焊台进行拆换的!!!建议你还是买个锡炉吧,不过代价有点高了,光是锡条就得老多根了,根据你锡炉盛锡量的大小了!!!

网友:
用风枪把锡吹溶,再用吸枪吸
不过比较费功夫,小心别把pcb板吹起泡了。

网友:
可暴力拆,钳子之类的搞坏AGP槽,在用烙铁下针,在把孔弄通(西西器)完工,要大胆心细的前提

网友:
同意楼上,一根一根拆

网友:
可暴力拆,钳子之类的搞坏AGP槽或内存槽,再用热风枪调温度最高,风力最大把孔吹通,用烙铁,不小心会伤板的,

网友:
用风枪在下面来回加热
上面用手吧内存槽子提出来

网友:
用带有吸锡功能的烙铁试试。

网友:
我用过暴力拆了

网友:
注意别拽坏焊盘

网友:
我觉得,只要把锡清掉,就OK了。
关键是如何把锡清干净?
据说,溶化锡后用刷子可以,吸锡器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