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l-v400q主板)开机突然不认硬盘的故障

楼主(2009-04-02):
昨天突然出现此故障,当时按RESET重启后,认出硬盘,顺利进入XP了,
电脑使用时一切正常,没有硬盘异响,没有蓝屏,读取速度也不会慢,关机也正常。

今天开机,故障再现,按RESET后,还是不认硬盘,断电几分钟后,再开机,不认。
这时,以为是硬盘或是数据线问题,便拿来另外一正常的硬盘和数据线,接上,不认。
这时,取下主板电池,1-2分钟后放回,开机,还是不认原硬盘、新硬盘。
这时,又以为是主板的IDE1口问题,便接到IDE2口上(一直能认到光驱)去,不认新硬盘。
这时,突然想到短接cmos的两只“针”,短接后,果真认出原硬盘了。

请问
这是cmos的问题吗?是受到静电影响改变了原先的数据?升级一下BIOS会不会好些?

网友:
很多的问题都说不清楚的,以前客户的一个机器,先是不显示,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拔下用橡皮插试,还是不行,然后换内存,还是不行,最后清下CMOS就好了!!!清下CMOS就吧寄存在里面的错误状态信息清除了,从而使主板能够正常的工作!!!

网友:
可以升级BIOS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CMOS跳帽氧化了哦,把跳针乱一下,换个跳帽试试

网友:
最好是先换个好硬盘测试一下 在判断其他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CMOS跳帽氧化了哦,把跳针乱一下,换个跳帽试试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

我菜得连"跳帽"都不会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跟你的现象一模一样。要刷bios。

网友:
换个硬盘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