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60死机问题

楼主(2009-04-02):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昭阳E260本  进系统到XP 滚动条那里死机.滚动2圈就死,重新做个系统可以过几次,进系统也正常也不死机.就是老是爱到滚动条那死机,硬盘我又换了一个新的问题依旧,光驱也拆了..最后没办法就把机器拆光 就一个板和硬盘 还是死机,我观察主板上没什么明显的问题 不知道该如何去修了,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不接硬盘,空板只接光驱进PE系统试试,如果是SIS南桥的就要考虑南桥问题了

网友:
用PE进系统也没问题  南桥是INTEL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