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2白色液晶,开机花屏

楼主(2009-04-02):
联想LXH-GJ17L2白色液晶,开机花屏,此机器是联想品牌机,电源为12V接在ATX电源后面,开机花屏现象为几道颜色不同的条纹,每次开机条纹有变化.刷MCU后故障相同,查了一些资料,有网友说是屏的时序控制器坏,请教各位,有维修过此机的,最后确定什么故障.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电路问题.修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前题的你要熟悉屏基板电路的一般工作原理.

网友:
先把高压板上的电解电容全换了试一下!

网友:
屏问题。。。。要用专用机器修的。

网友(2010-02-04):
有线条跟高压也会有关系吗,?

网友:
长风 老师终于有看到你的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