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621的板 用在笔记本14.1宽屏上的问题

楼主(2009-04-02):
各位老师,我用2621的板 面刷程序的那种,为什么用在
笔记本
14.1屏 不能全屏,只有四分之三有屏幕,而且都正常,四分之一 没有屏幕,为什么?请各位老师给解答一下
笔记本

网友:
道理很简单,就是分辨率不对,鼎科的2621板子,默认是免程序的,直接通过跳线支持多种不同规格的液晶屏,但默认的程序一般都是支持标准的分辨率,例如:800*600 1024*768 1280*1024等等,如果你的液晶屏属于特殊的规格,那则需要写入与其对应的点屏程序,才能正常显示,值得一提的是,众多通用板厂家,鼎科的免程序技术确实领先一层,既可以使用跳线默认程序,也可以烧录不同的程序点屏,写入高分程序,可以支持最高分辨率达:1900*1200~~~~~~~~~~~

网友:
只是顶科的免烧的板子程序不好找,但一般的屏用跳线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你这个屏如果GM2621不写程序的话是不能支持的

网友:
板子程序不好找

网友:
用2025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鼎科2621程序很好找的

网友:
这个你可以分别把1.2 和3.4用跳线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你的屏是什么定义的,再跳跳线,跳线跳对了还这样那就是不兼容,换rtd2025写程序吧
2621已经有程序,直接通过跳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