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m190E03(B4) 问题

楼主(2009-04-02):
我用 2621 板子 换上去, VGA线接上显卡后,显示器白屏, 按键板 亮红灯,是不是屏烧了?
显卡

网友:
是宽屏吗 必刷驱动 亮红灯没信号

网友:
首先程序要刷对。然后VGA线要接对。屏线也要选对。如果接错了那会烧屏。最好下载屏PDF看一下电压。驱动板上的电压跳正常。这样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是正屏,19寸。屏线是2621 配的。专门到LVDS 的应该不会错的。 驱动板电压3.3V和5V都试了,没用。
PDF你说清楚点,下什么的。

网友:
屏线插对了的话,在看看程序对不对,程序对的话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