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待机电压

楼主(2009-04-02):
在也许网上都看到:先看整机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请问一下待机电压一般是哪几个电压?是不是EC的3V和5VALW和开机键的高电平

如何通过示波器知道不过内存,在网上也常见到

网友:
5VSB   3VSB  有些南桥需要1.5VSB  1.8VSB

网友:
DELL NEC FUJITSU ASUS 的3.3V是开机后才有的。只有5V系统供电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