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主板跑E9

楼主(2009-04-02):
我有几块英特尔主板跑E9,论坛说的要刷bios。意思要把下载一个新的bios文件。还是刷回原来bios文件呢。刷回原来的已经试过了还是跑E9。bios也换过新的。肯定是bios文件坏了吗?

网友:
晕~~难道没一个高手来吗?

网友:
内存故障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电压1.25和2.5V都正常

网友:
肯定是刷新的BIOS了

网友:
刷新的BIOS实在不行换个IO intel原厂的板子经常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不一定 哦  要查的

网友:
在正常主板拆了bios下来。。把bios文件备份后,刷回那块跑E9的mcu,也没用。

网友:
看起来是其他的问题了,有可能是coms,或北桥。IO

网友:
内存电压没问题。查ad电压,有几个才0.4V 其余的电压1.2V。难道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