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65GME触发自动断电

楼主(2009-04-03):
首先我确定我几个电源是好的。主板不插4P12V针就不断电,查cpu供电场管无短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也一样。用万用表测CPU电压只要一上到1.5V左右就断电(P4 2.4是好的),干脆把六个供电场管都换掉,还是一样。后来想到断电后不拨电源也可以再触发、再断电,而不是有短路保护后要重新插电源才可以触发哦。问各位师傅,COMS电路复位电路有问题会出现CPU一上电就断电吗?或者监控CPU温度电路有问题?是不是IO出问题吗?而且看到IT8712F-A有一部分引脚变黑了。

网友:
可以再上电 应该与短路无关 看下板上有没电容爆了  其它供电有没问题 再就是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  保护了

网友:
奇怪。今天试了主板又可以进系统正常运行1小时左右,运行时候按动主板也没异常,之后自动断电,又重复故障。主板电容没鼓涨的。现在的问题是只要CPU一有电压就断电,意思就是主板一开始跑码就断电。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不稳定了,清洗一下,要不加焊

网友:
南桥没必要老早就焊...先换个CPU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部分,测限流电阻。

网友:
我上次一块技嘉的板子和你的问题一样,没有修好,期待看到你的答案

网友:
如果强行触发的话会不会断电呢!!!!如果强行触发也会这样的话,就说明主板有些地方短路了,强行不会的话,可能是触发电路这一部有问题。像你这种问题一般是IO的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看一下本桥组织

网友:
还没有搞掂,温度是正常的。强行触发CPU没供电不跑码。内存、AGP、桥供电正常。现在也是CPU一上电就断电,又可以重新触发、断电。技嘉IO不好找啊,还没换。查查时钟和32.678先。

网友:
你说主板跑码才断电
用假负载会断电吗!!
还有就是断电后不拔ATX能不能上电(如果能。放电有可能会好)
PWM  ISL6566有换吗!!!
还有很多2.2欧姆的 电阻有量过没

网友:
加焊CPU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