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只支持前端总线400的支持533

楼主(2009-04-03):
我想把我的本子升级一下.但我的本子只支持前端总线是.400. 怎么样才能让它支持533.刷BIOS可以吗?

网友:
看北桥芯片了,如果最高只支持FSB 400,那你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
就那样辛苦点用吧,没办法的

网友:
能这样么?
不可能吧?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要是可以的话INTEL也就不要混饭吃了

网友:
跳时钟边上的电阻

网友:
那样的话,就不用买一代内存了,那么贵

网友:
我手上倒是有台T40的主板 上面的CPU是1.73 2M 533的,很是惊诧!明天看看,是一直降频跑600HZ,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内行人说的话么?我咋没听说过能这样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