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10分钟花屏

楼主(2009-04-03):
我有个sony笔记本。率啦一下。现在用一会就花屏。请问什么地方出问题啦

网友:
显卡和屏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内存 如果不行就是北桥或显卡空焊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在加空焊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集显的换内存.独显可能是显卡或显存虚了

网友:
把内存从新安装一下,要是还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一样就是显卡,好的就是屏。

网友:
你的多半是
显卡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显卡虚焊问题。但是在插电的情况下,我测电源入口的两个mos 管,第一个的控制级电压,机器突然掉点。在开机没有反映啦。这个mos管我侧还正常。奇怪啦。谁有电路图给一份。sony vgn-s17c笔记本。

网友:
把控制级电压拉低。。是P沟道的吧。。。

网友:
先从简单的下手试试吧,最后再看显卡

网友:
控制级没有电压。没有图纸查不出G级连那里的

网友:
相信你肯定是插内存了,不行你就先把显卡给做了吧。
不行再去查别的

网友:
重做显卡吧
  这个显卡不是很好做,如果失败只能上新显卡了

网友:
回焊一下顯示晶片應該就OK了吧

网友:
感觉有可能是显卡或平线先紧下平线试试不行可以加焊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