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9-04-03):
请问一下,听人说BIOS芯片引脚都一样,所有BIOS芯片都可以通,只分容量(就是上面有002 003 004)大小,想确认一下,是否可以通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
大的可以代小的,

网友:
不是这样的哦,还有适用总线不一样的。ISA 和LPC 不一样的。电压也有不一样的,有3.3V和5V的。

网友:
也想了解下,不知道能否代用,期待高手给个明确的答复!!!在此谢谢了!!!

网友:
呵呵。。。我不知道。。。哪位高手来系统的说说啊。。。

网友:
顶,期望高手来说下。

网友:
不可以 很多主板只可以识别那几种  其他的刷了程序拿上去也用不起

网友:
不都是大的可以代替小的
要型号差不多的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原装的最好用,其它的刷了都不跑码了!  有没有实践高手给下我们具体的结论?

网友:
不太清楚啊,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不是通用的哇,要看容量,以及里面的程序哇~~~

网友:
同样的可以代换不一样的不能换...一样是指里面的内容一样..大小一样..管角定义一样

网友(2009-08-28):
不通用    我试过了

网友:
不可通用  有型号的    不能只看容量哦

网友:
最好还是同芯片的拿来替换,电压,容量,排列,都可能不一样,同系列的现在都很好找的,论坛的淘宝上都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