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6800 黑屏,死机,重启,花屏

楼主(2009-04-03):
开始以为是电源功率不足,不过有三片这种显卡,排除。
开始只是玩游戏会死机(准确一点应该是档机,显示器无信号输出,键盘鼠标卡死,不过等N久鼠标能动,其它卡死),有时候直接就重启了,昨天晚上可以小玩CS.,,玩了大约20分钟左右地图花了,可以是人物没花(上图)

排除散热不良,这显卡是低频版的(350/600mhz),根本不热,才50度

刚才用洗板水,清洗了一下金手指,上机第一次点不亮,,第二次出现winxp boot画面,卡死。。

不经意看到一颗不知道是电感还是电阻的玩意(上图),没有焊好。。有点鼓。。

我刚开始怀疑是显卡的内部供电出问题。。后来清洗后居然点不亮了。。

网友:
把电感  那个脚补好, 然后加焊  gpu  自己没把握得话送修

网友:
这种卡我修过不下20个 GPU虚焊80%,电容20%

网友:
楼上的两位都是高手啊!!楼主看着修呗,思路都给你了!!!

网友:
在DOS下用MATS掃一下,看能否打到DRAM不良。
不過大可能是GPU空焊,加焊GPU可能比較困難,因為6800的GPU比較大,散熱較快。小心著點,加油,等著你修好的好消息。

网友:
10元送保了。。。
那个电感。。。。会不会是供电有点问题。。。。感觉发虚。

GPU是不是要做BGA,焊下来可以。。焊上去好困难。。。

网友:
焊上去好困难

网友:
gpu  虚焊 不用重做的  就看你们的加焊工艺了  我这边  加焊gpu的显卡 只要风扇安装到位,运转正常
还没再次出过gpu虚的问题 ,我这边只要重做bga,那肯定是  换gpu了,以前换一个gpu的周期在14分钟,现在提速到  8分钟一个  嘿嘿  忘了给大家说下了  我这边不用重新植球的

网友:
不重做 用一段时间还会出故障的 2手保的时间短 所以很少重做 焊接工艺在牛 都一样 我焊过的 3个月到4个月时 有部分卡 会回来返修

网友:
如果花屏,那显卡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GPU问题  重做 就OK

网友:
请问如何重做呢?
给GPU加温,再压紧点?
还是重新吹下来,再植球,焊上去?

网友:
重做那就是要焊下来了,加焊就不用焊下来,所以加焊很方便,但效果很差

网友:
先备份BIOS,用软件改下显存频率降到250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