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开机狂叫

楼主(2009-04-03):
这机子能开机,开机时狂叫,按ESC可以退掉进入系统
我按F2进入cmos时,那些选项全没了,只有hard硬盘选项
不是资料丢失,是那些时间设置,复位设置,启动设置的选项都没有了?
????
换个键盘OK~~~~!!!
硬盘

网友:
我遇到过DV2000的按F2进去什么都没有,后来按F10进去的,好像BIOS是台湾版本的吧,LZ你试试按下F10看看

网友:
谢谢2楼,按F10可正常进入,选项都有,但开机还是狂叫,按ESC还要退掉声音正常进入系统~求高手解答

网友:
是不是麦克风共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