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6515B供电原理图

楼主(2009-04-03):
6515b 这个本本坏的时候是在正常玩着过一会就变暗屏但是能听见声音,过一会就黑屏了 再也打不开了 拆机看供电没有指出来个19V到一个二极管就找不到哪里去了。 请高手指点 谢谢了。。修好重谢

网友:
这黑屏你先定一下是哪部份的问题。然后再说嘛

网友:
黑屏 在网上查是说CPU坏了。 但是我在主板上测根本就没有供电了。  还有说是集成显卡的问题但是没有短路的地方就是没有供电。。 我怀疑是供电美信8760的问题 但是没有引脚定义

网友:
有个新问题主供电在一个8脚 A PH1A8 这个地方停了 请问他是通过的么。

网友:
谢谢 的家了  我找到问题了。  原因1 我用的是电流表加电 少个5V 。 2 是我上了2G内存不兼容CPU过热一东就关机 。 把内存换成1G  用个新的电源适配器 问题全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