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该如何给液晶编程

楼主(2009-04-03):
我有一个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型号是D170WA,17寸宽屏的。有一次雷击损坏后,把电源板和驱动板损坏了(驱动板是RTD2120L+RTD2025)。后把电源板修复了,从网上买了个MCU RTD2120L代换,不能开机,电压都正常。估计是要编程,我自己有液晶编程器,屏型号是hsd170mgw1,现在不知道该用什么软件编程,固件该用哪个?我是个新手,特请教各位高手献技,谢谢!!!

网友:
驱动板图片

网友:
这个板的程序只有AOC原工的才可以,其他的是用不了的,况且这个板的程序不是那么好找的。

网友:
我有程序,你看一下显示器型号及生产日期,我给你传

网友:
试一下吧,doushihaoyongde

网友:
怎么样 修好了没有 ??
期待楼主把维修过程贴出来

网友:
型号我给发个图片:我的邮箱:tc4274315@tom.com,谢谢了!!

网友:
请问五楼的方旭兄,具体用哪一个啊,我看了下,显示器的型号好象不对啊?

网友:
楼主 你这显示器没有过保,你不应当拆开它呀

网友:
他发的程序不适合你的机器~~如果你确定驱动板仅仅是MCU坏的话那就很好办了

网友:
你这个需要同时烧写主控程序和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