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560开机屏

楼主(2009-04-03):
一方正颐和A560笔记本``开机时黑屏`所有指示灯不亮`如果多开几次就有可能开开`就算开开后过一段时候也会死机`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先把你本本的主板清理一下吧,再看看CPU的散热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