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K8AV2-R1L不通电问题

楼主(2009-04-03):
型号:SL-K8AV2-R1L,754CPU座,VIA芯片组,IO是IT8705,
此板跑了下线路,发现电源14脚直接接到IT8282M这个芯片上,这个芯片换过三次了,全换的新的,应该不是它问题,另开机开关通过一个472电阻接到3VSB,同时接到一个三极管(该管另一端接地,还有一端通过一个681电阻接到5VSB),强开后没有任何芯片片发烫,CPU供电正常,其它供电应该也正常,复位没有,但开机开关处电压变为0V(本来是3.3V),此板开机电路的供电类似于技嘉的开机电路供电,有个六只脚的小芯片双供电,内存部分也和技嘉板一样,采用双二极管双供电,插电源内存供电也正常;另外CMOS跳帽电压和32.768晶振也都正常,现在没思路,各位谁有修过这个板的提下意见

网友:
我也从深圳买过两次TI8282M,共8粒芯片全新的,发现芯片原来是假的,测地脚对所有脚的电阻值都一样的30K。

网友:
难道还是这个IT8282M没换好么?

网友:
楼上的,POWIN#是到哪里去了咧,能解释一下吗?有图纸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