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ALiveNF7G-HD720p R1.0怪问题

楼主(2009-04-03):
主板各供电正常,能跑码有自检画面,但很快就灭了~!
在那一瞬间有一句提示: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Press F1 to Resume.
刚开始以为是BIOS出错,刷了还是一样~!
没头绪,兄弟们给个思路,,,,

网友:
这句英语意思是不是说:COMS错误,按F1重新开始

网友:
放电试试行不?

网友:
放过了,不行的,还是原故障,出现那英文后就一下子就灭了,
不过冷机灭得比较慢,南桥有点热后就灭得比较快,真晕哦
会不会南桥不好

网友:
哦,搞错了,这板是南北桥集成一个的

网友:
我修个这样的 烤南桥 试试

网友: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网卡物理地址不可用吧,

网友:
华擎的主板写过BIOS后。原来的MAC地址就变成空白了。所以,你找一个一样的板,把BIOS读出来,再写进你的BIOS中。

网友:
一人说网卡,一人说烤南桥,真晕,这个板还在保内,不敢动,没把握

网友:
问题是只有一个这样的板哦,看来只有返厂修吧

网友:
你能给我一块BIOS 数据吗,华擎 K7S41GX

网友(2010-04-08):
ALiveNF7G-HD720p 我也一块就是显示 按F11 BOOT 死机在那 键盘没用 BIOS刷过1.0 2.0 3.0 都没用 郁闷啊 怀疑是IO坏了 IO被人焊过,有点变黄 手边没有这样的IO 在深圳发了2个 还没到货不知道换上会好不。还是不行可能桥不行了  客户说加了条内存 2条都是800的 用了几天  装了个系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