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绿线紫线都有5V电压,短接绿线不启动

楼主(2009-04-03):
绿线紫线都有5V电压,短接绿线不启动,从哪里修?
求助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吗?如果是这样,多数是后级整流二极管短路。如果风扇不转停,那么就从推动电路的IC、两只推动管、主开关管基极线路入手

网友:
这种问题出现的故障点是很多的,494 13007等都有可能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
我的电源也是这样的问题,期待解决中……

网友:
换个494试试

网友:
先测测主电源的开关管是不是好的,494的12脚供电正常不,然后在短接绿线那一瞬间测494的4脚能不能变供电平,再测494的8脚和1脚有没有电压的变化。再测与494的8脚和11脚接的两三极管(一般为C945)有没有问题,查到这一步故障点基本上应该能找到了。

网友:
我的一个航嘉磐石400也是绿紫都有5V,不能触发,查5700(和494一样)的4脚有变化(3-0)8脚有1。9-1。2V,1脚没有电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的一个是长城300P4的,短接绿线494 的4脚没有变化,在1.3左右.LM339换了还不行,后级开关管等都没有坏,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09-05-18):
回楼上1.3V是不是低了,换过49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