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BE7Ⅱ主板CPU供电0.96?修不起来..求助..

楼主(2009-04-03):
一片ABIT-BE7Ⅱ主板,首先上假负载测试,测得CPU供电0.96V,后上C1.7CPU,CPU供电依旧0.96V,不跑码,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依次换上HIP6601和6602还有ISL6556,结果供电依旧没有变化,最后换IO83627HF-AW,无功而返.检测此板其他供电部分,均正常.求助中,到底此板的0.96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你查一下内存供电,内存供电不正常也会拉底CPU电压的

网友:
电容不好也会的,还有北桥短路。

网友:
VID对吗? CPU座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正常,按张先生所说查VID,只是对VID没怎么研究过,知道是CPU电压识别信号,而不太清楚VID的正常电压,初步测量了下VID脚1脚2和脚4均无电压,脚三有3.1V,不晓得是否正常?

网友:
纠正:是VID脚0和脚1还有脚3和脚4无电压,只有脚2有3.3V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搞了半天原来这板子只支持带D的U,后来换了个2.5带D的U电压就全部正常了
原来的小问题被自己放大了,呵。谢谢大家阅读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