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的cpu被一个高手用硅胶粘得死死的,咋取下来?

楼主(2009-04-03):
又遇上一例被别的高手将cpu用硅胶粘在散热器上,我取了半天都取不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你给散热器加热看看,把上面的塑料件都拆掉。用风枪或者预热台之类的。

网友:
那开水应该能取下吧,不行的话就烤一下

网友:
用锤砸,或者镊子撬

网友:
我认为加热后取最好了,我取显卡上散热片就是加热了取的.

网友:
如果你用力的话,U和散热风扇应该会粘在一起被带下来,然后你用个刀片,从散热片和U接触的地方的缝隙插入,分离开就可以了!!!

网友:
接7楼,自用754针的AMD CPU,我也曾用你说的方法,还是无法分开,后来把U沿散热片底面平滑部用力平推,即可分开。此方法我用过两次,目前使用完好,仅代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