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北桥空焊怎么处理

楼主(2009-04-03):
我一些板子是Intel原厂的,915 PDT/GAG。经常都是北桥空焊了,用手压一下就能过去正常开机,只要正常开机了就能正常工作。但是重启又过不去死机了。也就是触发后的几秒钟内不按住NB就不能开机。这种问题怎么处理好?我没有做桥的工具.所以不想重做。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加焊也可以。但是只用风枪加热的话板子容易变形,那就报废了!
所以还是让有工具的人来操作比较好。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上面用焊宝帮助散热

网友:
焊宝是个啥东西啊

网友:
焊宝
助焊剂

网友:
没有BGA设备搞不了南北桥的啊哈哈

网友:
北桥散热片二边有二个孔,用螺丝和螺帽把北桥压紧.我见过有人这样修过北桥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