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开机时显示器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

楼主(2009-04-03):
我的本本型号是海尔W66的,独立显卡geforce go 7300。 故障现象是:开机电源指示灯是亮的,显示屏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开机后在键盘上输入系统的密码,回车后可以听到XP开机的声音。
之前同样的问题送修过一次,维修店说做过BGA。现在大约过了4个月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问是不是我的显卡坏了?如果是显卡虚焊,可不可以用热风枪搞定?
谢谢!

网友:
显卡加焊吧。不过不是专业的就别搞了。小心搞坏

网友:
再去做下,好了卖了算了

网友:
不是暗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