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CPU底座的问题

楼主(2009-04-03):
看大家说上下加焊的方法不错
底下用锡炉 上面用热风枪可以么 。。 上面会不会考坏座子。。。。。。。。。。。。。

网友:
我没试过。。。。。上面那个不知道会不会烤焦。。。

网友:
用风枪加焊地下

网友:
如果CPU下面的板子变形,是加焊焊不住的。太多了

网友:
取掉座然后清洗。会很容易。

网友:
专业的BGA还是成功率很高的  478针 775针的补焊都能成功 换座子成功率也很高, 补焊的时候我们用的助焊水, 要是换座子 就用助焊膏  焊的时候478的要把上面的针座 取下来 有的不好取要慢一点 775的也是把上面的那个盖也取下来, 换的时候调好温度, 主要是摆放CPU座和主板的准确位置  用疯抢还没有试过 不过CPU座耐温很高的300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要是有坏的座可以试一下

网友:
哪里有座子卖啊?

网友:
我什么设备都没有  唯一就只有热风枪+松香水来给板子虚焊的地方加焊   成功率确实很少   但对那些虚焊的芯片后面有贴片电容的大家是怎么加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