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p3板ps/2接口问题

楼主(2009-04-03):
小弟有块p3板型号是GA-6VMM,南北桥分别是 VT8601A   VT82C686B  VIA的芯片组。症状是ps/2两个口都不能用,键盘插上3个灯都不停的闪,想换i/o芯片但是没看到常用的i/o芯片,靠近ps/2的只有两个GD75232换过后还是不行。求教这种板那个ic是管i/o的。

网友:
老兄你换75232干嘛啊,你的板一定有两个串口,那两个75232是串口管理芯片,还有记得75185也是串口管理芯片!!!主板上肯定有IO芯片的,你找找看看,一定有的,要不没法控制外部设备的!!!

网友:
大哥,我还真没看到那中密脚ic的i/o.这个鸟板真的不一样.其他的就是在南桥旁边有两颗F245,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
这个板是好老的技嘉板,我在网上也找不到比较清晰的图.不然我就传个图上来让你帮我参谋下了.

网友:
这个是8601的板好像是没有IO 你可以把键盘鼠标口后面接它的数据线的电容拿掉 应该久好了 不要拿错了吧电阻拿掉了哦

网友:
可能键盘是南桥直接控制的吧  从接口处跟下线不就知道了 量下阻值有没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