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开机掉电

楼主(2009-04-03):
今天拿到一台T30的机子,接上外接的显示器开机能正常跑,接原本本的屏过了显卡就掉电,裸板跑也是过了显卡就掉电,请教下各位师傅要怎么处理呀!!!在线等。。
显卡
掉电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口处有的问题.那地方有16 3.3 和个保险电压.看看保险有没开路什么的.

网友:
是的,在那边找到了一个开路的保险,更换后已经不掉电了。现在出现了另一种状况就是外接正常,接本本的屏就白屏。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显卡问题或者是板上还有啥没处理好的。

网友:
屏上无3。3V,控制电压!从高压条飞一个3。3到屏上去!

网友:
屏无供电当然白屏了
或者屏本身就坏了

网友:
换高压条,主板到屛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