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MP3是否有救?

楼主(2009-04-03):
我的MP3是杂牌的,主控是ATJ2063N的,摔了几次现在一打开关就成蓝屏,插电脑也识别不了,这样还有得修吗?

网友:
补焊一下主控。换一个晶振试一试!

网友:
一般摔过后,晶振的问题大一些,找一个找下试试!

网友:
换晶振,摔过后它的问题最多

网友:
加焊Flash,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