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9-04-03):
我有一块昂达915.。。加电短电。。插上检测卡指示灯快速亮灭。
请高手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先断开12VCPU供电,看看还闪不

网友:
已经断开了了。。还是个那,,,

网友:
南北桥都正常。。
没有发烫的地方。。
CPU没有温度。。

网友:
CPU没温度~~
查CPU供电 先一个一个来

网友:
开机都成问题了 还看什么温度  先看看有没严重短路

网友:
一般 CPU旁的MOS 管短路了

网友:
有可能12v电压不正常,查查cpu附件的应管

网友:
测量CPU供电处的电阻,以此来判断是否短路是最准确的
取掉12V小插头不一定准确,因为有些板子小插头的12V和ATX 20教上的12V是连在一起的 ,你取了也没有用

网友:
仔细检查+5 +12V 是否短路

网友:
遇到较多的是NB短路了,测量一下各供电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板子有短路,查短路

网友:
桥的短路,查一下吧

网友:
说了这么多,都没说到点子上。
这板我修过,是915PLD的吧,带AGP和PCI-E槽,主要查一下南桥的供电,在板子前中间的螺丝孔附近是不是有一个电容鼓了?
主要的问题就是它附近的场效应管附近元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