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 S T 测试,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03):
测试后出现    128--160
                        160---192
                         192----224
                         224-----256    后面为红色的0 ,是哪个坏了啊,我是一个好的128 M  带一个坏的128M

这两个是错误信息吧,  什么意思   Passed     0

                                                  failde       0
  有时在扫时会出现   上面的错误提示,  0 变成1

网友(2009-07-27):
有图吗?没图不好判断

网友:
好象你写的不对吧!一般多是0-64以下推的啊!

网友:
最好是有图。。这样不知道你说的是那里出错啊。。。

网友:
你看一下是在那一格红的,内存的8个颗粒,上一一对照的,有用的是两条128的,上面的数值好像  1----128这是一条   128-----256这又是一条    最好你是传上图片看看好帮你

网友:
是第二条内存的第一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