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30插上網線沒反應

楼主(2009-04-03):
求助T30插上網線沒反應
這台機本來是有一個USB口用不了、換了一條IO就OK了、裝好後測試、誰知道網口又不行、插上網線都沒反應、還是斷開的!沒連接、請問這故障如何解決?是IO的問題還是主板的問題呢!
我去買IO的地方問了、他說他的IO都是OK的!插上網線網口的地方只亮上面那個燈、下面的不亮!
請高手指教!是不是網卡壞了?

网友:
看是不是63C46坏了

网友:
是93C46啊,在南桥旁边

网友:
是io条跟主板接触不好 你清洗一下连接处吧,装的时候一定要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