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915主板,开机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关了。

楼主(2009-04-03):
方正915主板,开机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关了。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CPU散热不好,自动保护!!!

网友:
呃。。。看看散热啊。。。。你把情况说清楚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哈,我试过了。也换个风扇。

网友:
状况说得不太清楚,无法判断

网友:
开机后用手摸下各个MOS管和各电源IC看下那个迅速升温

网友:
如果是装在机箱里面试的话 建议把开机的按钮线拔掉了再试试